华硕K45V奇怪毛病

楼主(2018-06-24):
机器来的时候没修过 顾客说花屏  于是侧游戏的确花屏  那就加焊显卡吧  加焊完还是一样 不玩游戏不花屏 求助

网友:
应该是排线或者显存的问题~~~~~实在不行刷BIOS

网友:
花屏上图,U 显卡 显存 内存都会引起

网友:
有没有花屏时候的图,。。。。。。。。。。

网友:
上图,不然不好确定

网友:
玩游戏花屏还是重点查下显卡显存有关的

网友:
玩游戏显卡的功耗加大  楼主可以尝试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是时候查一拨供电了..............

网友:
换个显卡芯片

网友:
显存坏的几率很大

网友:
显卡芯片有问题,和显卡供电不正常都会引起这故障!

网友:
玩游戏花屏一般显卡问题把,加焊也不一定可以的,换一个试试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换个显卡芯片看看

网友:
这是显卡问题吧。。。。。。。。。。。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很容易坏

网友:
做这个也有可能是显存有问题的不

网友:
重装一下显卡驱动 试试,有可能是独立显卡驱动不好

网友:
换显卡 没什么花头!!!!! 有的显卡加热没用的

网友:
为什么那么多人都建议人家刷BIOS,有人试过花屏刷BIOS好了的吗?

网友:
都什么年头了还这么不负责任,就知道加焊。加焊能好几个就是加好了又能用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