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戴尔15_3541 进水大短路维修

楼主(2018-06-24):
笔记本型号:15_3541 笔记本版号:13283-1 ref:AOO

同行电脑店送来笔记本说电源头有问题,不加电。不着急。说完放下就走了。当时手上有几个活要修,所以没有看,等把这几个活修好后,在开始修他的笔记本。手头上的活忙完了。开始修他的笔记本。插上可调电源,19v大短路。我想这个不是送钱的活吗,哈哈。拆开笔记本,进水了还挺严重。唉,看样子又是难搞的活!先拍照,在给电脑店大概报一下价,打电话同行说修。

首先把主板清洗干净,把所有芯片附近有腐蚀的痕迹 清理干净,RT8237和RT8179C只是引脚发黑,拆下芯片,刮刮芯片清理干净,还能用,在焊上去。其中就充电管理芯片BQ727最严重,只好更换芯片,当时没有芯片,需要订货,先不着急,在测测有没有别的段路的。测量公共点阻值,还是短路,断开后极,不短路。那就是后极有问题了。直接烧鸡,2v烧,发现显卡爆烫。取掉显卡,公共点不短路。然后测量各个公共点都正常。那就订货!收到货以后,焊上显卡,焊上BQ727,在测量各个公共点正常,加电,没有反应。先测量充电管理芯片吧,毕竟这个地方进水挺严重的,测量芯片20VCC脚,19v。 16脚REGN有6v,6脚ACDET2.9V没有,测量PR4407电阻一端19v一段0v,换掉后正常了,测量别的电压正常。加电可以上电但是不亮,电流0.45-0.50左右,测量各个电压都有,仔细看看主板,发现有一个电阻的焊盘掉了的,拆掉,直接直连
.
然后加电就开机亮了!电流在0.65-0.78之间!开机测试了一会应该没问题,开始装机,装好测试三四个小时,没问题,打电话让他拿走!

网友(点评):
思路清晰,胆大心细

网友A:
好在是1修,痕迹都原样,洗过了可就不好找了,电阻直连之前不查图纸确定一下?

网友A:
问个问题定芯片万一修不出来芯片钱谁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个问题定芯片万一修不出来芯片钱谁出?

修不出来你还想找同行收钱吗?芯片可以留着以后用呀!

网友B:
这种主板 同行触不到多少钱的, 价格太低就没必要修了成本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主板 同行触不到多少钱的, 价格太低就没必要修了成本很高

是的,不然我就让他换主板了。我价格报了高一点。只能说试试,好就好了,不好那就赔个芯片钱。就怕万一修好呢,是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在是1修,痕迹都原样,洗过了可就不好找了,电阻直连之前不查图纸确定一下?

看了图纸才敢直连的,不能瞎直连,万一干废就赔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个问题定芯片万一修不出来芯片钱谁出?

自己出钱呗,修好收钱,修不好不收费!

网友(点评):
别的还好显卡成本略高,来回拆对芯片不好,修不好也不好确定买来的显卡好坏

网友:
这技术厉害呀,腐蚀这么大一片居然还是顺利搞定,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