兆信ps305d电源故障

楼主(2018-06-24):
  今天开工准备修本本,打开电源发现电源坏了,坑爹呀,还有开始修机先休电源。
     哪位哥懂呀,求助了
      打开电源,电流电压都显示0,电流限流红灯亮。

网友:
先简单测量一下电位器,功率管这些都是易损件

网友:
把鼓包的电容先换掉。

网友:
输出端有个二极管去掉就好了,,,,,,,

网友:
有短路的地方吧

网友:
看样子,应该是输出端有故障或者信号检测回路有问题。发给我,我给你修,维修费不高。

网友:
好久不碰ATX电源类的维修了..............

网友:
这个电源做工好假,我也用兆信的,我的是JPS-3005D,四位数显那款,拆过好多次了,里面的用料做工都比楼主这个好很多

网友:
做工确实不咋样,没看见电容鼓包啊,是电流取样部分坏掉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