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硬盘]
wd2500aajs 转回停

楼主(2018-06-24):
wd2500aajs 通电寻道的时候停转再起转刚到寻道就停转 是不是磁头挂了

网友:
如果是敲盘停转了,就是磁头坏了,需要开盘。

网友:
磁头损坏的概率大,如果需要数据就要针对性的开盘恢复了

网友:
确实是磁头坏了 磁头上的磁块都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