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G41-UATX 不跑码维

楼主(2018-06-24):
接手一HP G41主板,看主板外观好像跟联想一款主板一样,于是上淘宝搜L-IG41M,发现真的很像

通电后主板不跑码,查内存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CPU供电,都正常,查PCI-E 时钟没 有,再查PCI时钟也没有,于是打开L-IG41M 图纸参考下,发现时钟开启信号由CPU供电芯片发出的PG信号经Q1175和Q1174两个三极管产生,量的Q1175 B极高电平,C极低电平,Q1174 B极低电平,但是C极不为高电平,先拆下Q1174,拆下后上电,蜂鸣器已报警,主板修复

网友:
这种情况就是q1147内部断路了吧?

网友:
这种情况 拆掉为什么好用了 芯片 内部短路了吗

网友:
前几天我也修了一块这个型号的板子,不触发,没短路。没有3vsb。后来上BGA烤了烤好了

网友:
楼主说的时钟是PCIE槽的A13 A14脚没电压吗? 没时钟的话PCIE A11脚应该也没复位吧

网友:
楼主讲解的很清楚,对小小白很有帮助。 现在g41主板我已经没有兴趣了 ,但是市场对于这种板的需求还是很大的,还是有维修价值

网友:
这问题不好修,谢谢分享

网友:
今天修到一块L-IG41M REV1.0主板,故障插电自动上电,跑00不显示,CPU风扇不转电源风扇转,长按触发排针也不能关机。查主板各供电,CPU1.1V 总线1.2V 内存1.5V 桥1.1V供电都是正常的。但是PCI B16时钟脚高达3.3V不正常,查图纸是由时钟U51 IDT CV184-2APAG 1/3脚提供,测时钟晶振14.318两脚为2.9V/0V而且没有波形,看来时钟蕊片坏的可能性特别大,找料板找到一片IDT CV186-2APAG代换上去,插电CPU风扇转一下就停了,按触发键一路跑码“嘀”的一声屏幕有显示了,进系统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的修复。

网友(2018-12-16):
G41的板子没太大必要修啦

网友:
好精练,谢谢大师的分享。。。好精练,谢谢大师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