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奇怪问题求助

楼主(2018-06-24):
联想B460,开机一切正常. 在BIOS下键盘好使.   在PE下键盘和触摸板都好用. 但是一进系统,键盘完全不能用了. 而触摸板点的特别慢,刷过EC的BIOS,桥的BIOS,不知道怎么修了? 这个是桥的问题吗?

网友:
换系统试了的没,好像可以系统里面关停。

网友:
系统换了两个了,硬盘都换过了. 做WIN7 64位就出这种故障,做WIN7 32位还能正常使用. 真奇怪

网友:
有没有换过键盘试试,有可能卡键了

网友:
楼上高人,你是对的. 我单狮上触摸板是正常的了,应该是键盘坏了.

网友:
这种问题 也出来了   确实佩服你     如果是主板故障 是我
直接换PCH

网友:
你这个故障像楼上说的 直接先换个桥再看

网友:
驱动问题吧我觉得可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