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P插不插键盘右方向键都一直按着

楼主(2018-06-24):
修到Y460P笔记本键盘功能错乱,测到键盘方向键会一直按,去掉键盘用外接键盘测一样,进pe测试还是一样,那就拆开修吧,打组织都正常,最后两条线接地, 看到有电容连接的,那就先换下电容,全换了还是一样, 再测,键盘到ec的线路也是通的,那就换ec,(走弯路了),换完还一样的,这里的ec是8518E CXA代换的8518E HXS,可以通用。 没办法了,就把键盘插上打阻值,其实早该这么做,打到20脚发现偏低,然后测别的脚发现按下相应的按键才会偏低30欧左右,所以断定是20脚到ec的线路漏电了,翘起ec的脚,把键盘接口拆掉做好20脚绝缘在装上, 飞线过来,然后在测试就好了,不插键盘键不会跳了, 插上键盘键还会跳,是键盘坏了,换了后OK,维修结束。

网友:
谢谢分享!键盘也坏了,板子也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