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43E 版本K43SD REV 2.2 BIOS集显内存短路,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8-06-24):
型号:ASUSA43E 版本K43SD REV 2.2故障:集成短路,不开机维修。

分析:测试19V 电阻98欧 负载要短路,测试到内存1.5v 和1.08V 供电上下管有问题,换上不短路了,但是不亮。
,电流0.56A,刷BIOS 无效,换CPU 无效,换内存OK 2根内存都烧坏了,怎么和客户说啊。。。。。。

结果:1.5V 内存供电短路,烧2根内存。

华硕A43E 版号K43SD V2.2测试OK.rar

网友:
这内存也不贵,多报点保证利润就行了,

网友:
烧的很严重 啊

网友:
没事,你直接告诉客户主板损坏的时候把内存也烧了,报给他修机的价格,内存的钱另外算就可以了,那样客户还说你是好人

网友:
没烧别的地方就很幸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