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0 独显版本:NM-A141REV 1.0不触发 维修

楼主(2018-06-24):
型号:联想Y400 独显版本:NM-A141REV 1.0
故障:不触发 维修

分析:待机电压无,没有19V 测试PU10芯片坏 下管短路换好OK
结果:测试有方向了,就是这么简单,,哈哈!!!

网友:
mos 管就是容易坏

网友:
楼主,你是直接秒杀的这个机器吗?这个管子是保护隔离那边的管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