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鸡DELL N5010通电自动开机,风扇狂转,无显(已解决)

楼主(2018-06-24):
最进接老机的较多,是不是经济萧条了,大家没钱了? DELL N5010,i3,ATI 8显,板号: 09909-1  DG15  MB 48.4HH01.011

客户说:本来是好的,拿到一家30元店的同行装系统,装完后,CPU温度过高(80以上),这家手贱,官网升级BIOS,升级过程突然黑屏,再也无法开机
接手后检测,通电流表1.6,无显,风扇狂转。拆机,准备刷BIOS,上网找这个机型的BIOS非常痛苦,迅维网上有N个,用尽积分下载,一个个试;
1、N5110 DG15 48.4HH01.011 09909-1   PCH BIOS 刷机100%OK
2、N5010 ATI独显八显存   板号 09909-1  DG15  MB 48.4HH01.011  EC bios
刷完测试,一切正常!注意:南桥刷的是N5110的,尽然兼容,而且CPU温度降低了,只有50度左右。

N5010 ATI独显八显存 板号 09909-1 DG15 MB 48.4HH01.011 EC bios.rar

N5110 DG15 48.4HH01.011 09909-1 PCH BIOS.rar

网友:
这个机器你刷blos还能降温啊   我是没有搞好过的   基本上都是换扇热器才解决的

网友:
这种不用刷ECBIOS,只刷大的就行

网友:
还没遇到过     先收藏

网友:
重要提示!这款机刷BIOS时,一定要取下CPU和纽扣电池

网友:
十个字,,,九个错别字。。。。。。很尴尬

网友(2023-02-27):
最后一通说 原来是BIOS问题 受教了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