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E531 插电池短路

楼主(2018-06-24):
上午客户松过来一台联想  E531  过来装系统,一插电源短路5A,但是电池单独开机是正常的,单独插电源开机也是正常,拆开检查发现,PQ301发烫但是没有发现短路,有没有大神遇到类似的问题

网友:
隔离管击穿了

网友A:
你好大神,我是小白,我刚刚上传了两张图片,帮忙看看隔离管是哪一个

网友:
PQ301 PQ304还有PQ302也查一下,是不是对穿了

网友:
换了,按照图纸换掉,注意是N 还是P,不过一般都是P

网友:
保护隔离管穿了一个哦

网友:
一般都是隔离管的问题,这种问题就是送钱的

网友:
楼主,你的问题应该是保护隔离那边的管子坏了?

网友:
这种问题就是送钱的

网友:
知道烫了,就先拆了换了先,搞不好就好了

网友:
隔离管击穿了吧

网友: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路过学习下

网友:
应该是隔离管问题

网友:
送钱的,怀疑管子果断换

网友:
查保护隔离,这个应该不难

网友:
保护隔离的两个管子控制级量一下是几v 还有适配器和电池之间的那个mos管量量是不是通了

网友:
很明显充放电管挂了只能单项供电系统!!

网友:
pq304  和pq301就是隔离管啊你不是换了pq301吗没好在换pq304

网友:
没有遇到过,从图纸上看可以看得出来啊

网友:
这个估计是客户 不是维修同行发的贴子

网友:
查电池到公共点的电路。。。。。。。。。。。。。。。。。。。。

网友:
保护隔离管子击穿了,下个图纸看看吧

网友:
放电管换个试试看,可能击穿了

网友:
隔离电路故障啊,我正修一个这机器,不显,下了n个bios,55555555555

网友:
先不想别的,既然发烫了那 肯定是要先换的

网友:
这都是送钱的机器,就是隔离电路的MOS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大神,我是小白,我刚刚上传了两张图片,帮忙看看隔离管是哪一个
靠近19V的两个P管就是隔离管。。。。。。知道不?具体看图纸

网友:
修好了没???我也不知道哪个是隔离管哪位大神告诉我一下

网友:
你好像什么都没查 就拆机了一下 这样搞维修过分了哈哈哈

网友:
隔离管·你用万用表充电接口地方找·

网友:
不短路,查查MOS管的控制部分

网友:
换了再说 换上看看!!!!!!!!!!!!!!!

网友:
一般为保护隔离管的问题,换了就好,

网友:
第二个保护隔离管击穿了,我修到过好多了

网友:
二个隔离管三个充放电管,一测问题就出来了。

网友:
这种情况可能保隔的管子和电池放电管中有一个击穿了。

网友:
你好大神,我是小白,我刚刚上传了两张图片,帮忙看看隔离

网友:
物理直通了,重点查P沟道MOS管
这个应该不难

网友:
知道烫了,就先拆了换了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