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神舟待机80°

楼主(2018-06-24):
神舟,待机80°。拆机测量风扇会转。该风扇为三线风扇。测量风扇电压3.8V。不知道是否正常求

网友:
80度  一定不正常   看风口是不是堵了  导管是不是正常

网友:
先清理一下   温度准吗  是不是传感器有问题   如果烫手在从散热部分下手

网友:
看看是不是铜管出问题了。神舟机器,好多都是温度偏高的。

网友:
检查下是不是娱乐大师出了问题,用手摸一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