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杂牌一体机,重新安装系统还是鼠标箭头可以移动,点不开东西

楼主(2018-06-24):
i5 4200U一体电脑,用金士顿4G三代内存,硬盘120G固态硬盘,金泰克的。重装系统两次,还是偶尔有一样问题。鼠标箭头可以移动,就是点不开软件程序,什么都点不开,也不可以关机。外置12V电源也换了。

网友:
鼠标右键能不能弹出菜单?

网友:
PE下呢,有这种现象吗?

网友:
会不会是键盘什么按键卡住了。把外设都拔了一些看看

网友:
注意硬件是不是有问题哦,有的有问题已会出现这个现象

网友:
换个纯净版系统看一下,有的系统本身就有问题,特别是那种GHOST版本

网友:
先排除硬件问题,如硬盘的接线等,在PE下使用会不会,如果不会,换个系统重装

网友:
是不是外设问题 USB类 全部拔掉 换个鼠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