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小米4移动版接打不了电话,其它功能都正常

楼主(2018-06-24):
小米4移动版接打不了电话,接收短信正常,上网正常,有知道的大神指导一下?
小米

网友:
刷机试试,刷机说不定就好了,刷机包官方也有,很容易找到的

网友:
先刷机试试看,不行就重点查一下主板到小板天线。。。。。。。。。。。。。。。

网友:
刷机试过了还是一样的问题,信号好的地方偶尔可以打电话,信号弱的地方打不了电话!

网友A(2018-07-24):
天线没接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线没接好吧
接了,手机以前摔过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