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一次无语跑线。(华擎H61M-VS4 Rev1.01)

楼主(2018-06-25):
今天:18.6.24
江苏阴雨空气湿闷
(嘿嘿期待已久的维修季节啊)
额,就这样开个头
进来无事,拿到一块华擎的主板,也没仔细看就通电能触发OK不是短路上CPU试机
测供电,时钟
CPU供电1.15V
pciX16  A13,14  0.34V
基本认为无复位,直入电源管理芯片rt8876a  35脚VR_RDY实测0.23V不正常,阻值623,断定无短路,再测芯片供电正常基本断定芯片正常
开始跑线如图

信号进桥断线测桥正常
回去查上拉无图不知“上拉“(其实就是电阻限流直连)几V没飞线(太明显)

最后

总结下次按照供电——时钟——复位
供电基本芯片供电正常还要找个地方量二级3v  5v
像Lenovo的12V——15V
没了.

网友:
此板看上去,板边的信号线好多都要断线了一样,以后故障估计不会小了。

网友:
跑线是很见功夫的,感谢楼主无私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