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398 4代笔记本改集成有实践过的吗

楼主(2018-06-24):
A1398 4代820-3787-A笔记本改集成有实践过的吗?无意间感觉这机器是可以改集成的。

网友A:
楼主,应该不行吧!苹果的机器改集显一定要改BIOS程序,如果能不动硬件,直接改BIOS程序关闭集显那就完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应该不行吧!苹果的机器改集显一定要改BIOS程序,如果能不动硬件,直接改BIOS程序关闭集显那就完美了 ...

不好意思,打字打错了,应该是该BIOS程序关闭独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