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 键盘进系统不能用

楼主(2018-06-24):
这个机器客户拿来键盘不能用换了键盘也一样求大神,,,,,,,,,,,,,,,,,,,,,

网友:
楼主,你的这个主板的板号是多少?

网友:
触摸板能用吗?实在不行换个触摸板,如果还不行那就是主板的问题了,很可能是桥

网友:
主板的板号是多少?

网友:
触摸板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