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VE151E13T开机掉电

楼主(2018-06-24):
  接到一台CONY SVE151E13T,板号:DAOHK5MB6F0  REV:F  MBX-269,能开机,快进系统到桌面的时候就掉电,不装硬盘,开机也是大概40秒就掉电,掉电后也能再次开机,一样的开机后40秒左右就掉电。目前换了EC,更换了保护隔离电路的两个P沟道场馆,更换了CPU供电上下管,内存供电和显卡供电才上下场馆,刷过BIOS,故障还是依旧。不知道有人修到过这样的问题?望得到指点!!谢谢!!!

网友:
索尼不是有个温控的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友:
索尼不是有个温控的通病。。。。。

温控通病在哪里嘛?能否说说?

网友:
这板CPU是不是用的大电容?我记得好像是,是的话换了嘛。

网友:
用风枪热一下南桥试试,也许是那个问题。

网友:
路过,学习中阿,呵呵,楼主谢谢你的帖子。

网友:
显卡驱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