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 关于通路1155主板不出CPU供电维修的简单分析

楼主(2018-06-25):
     关于通路1155主板不出CPU供电维修的简单分析
  通路1155主板,多是七彩虹、昂达、盈通、铭瑄,双敏死掉以后,梅捷紧跟其后。低端的H61和B75,用的都是清一色的RT8859M+RT9605的CPU供电芯片组合。RT8859M,提供4+1路的供电控制信号,即4路CPU核心供电,1路CPU核显供电。而RT9605,是个三相供电芯片组合,就是三个单路的从电源管理芯片组合到了一起。弄清楚结构之后,对于主板供电设计就能很清晰判断出到底是好还是渣。

这次的主板是铭瑄H61,一个新跑来的同行丢给我,说是不开机,没反应。板子到手后直接上24针排插,发现3VSB待机电压不正常,正常的3.3V到它这里才1.2V。这板子的5VSB转3VSB是在显卡槽的左面,一个1117三端稳压器。简单测了输入电流和调压电阻阻值之后,发现都正常,遂替换掉这个1117,之后正常出3VSB电压,顺利触发加电。

正当我上了CPU、内存、硬盘,准备进PE做系统测试的时候,居然一下子黑掉不工作。之后再次点开机排针,发现还没进BIOS或者刚进BIOS一会会就黑掉。裸板不接任何接口,放置半小时以上,第一次通电能坚持5分钟以上掉电,之后每次都是十几秒就不行。我以为是核显有问题,但加了独显也是一样的情况,因此显示部分排除。
看来问题不止一处,虽然黑掉,但是板子风扇还在转,那么就测下板子的各个工作条件是否正常,先测几个电压:
内存供电:1.5V,正常
总线供电:1.05V,正常
桥供电:1.05V,正常
系统代理供电:0.95V,正常
CPU核心供电:0V,不正常
看的出来,黑掉的时候,就是CPU供电没了。

1155主板,CPU的VID信号从原来的模拟电路转换成数字电路。它的流程是:当CPU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满足后,给CPU一个预设供电,一般是1V-1.2V之间(根据不同的型号出不同的电压,没有统一标准)然后等桥发出全板时钟和CPU_PG(CPU供电好信号)、DRAM_PG(CPU内置内存控制器供电好信号)给CPU之后,CPU会通过DMI总线到桥片选上BIOS,根据BIOS里面的内容,通过I2C总线,告知CPU电源管理芯片,表示我要多少多少的核心供电。然后电源管理芯片才会发出真正适合CPU的核心供电。如果上面的这个环节里,DMI总线到桥,桥到BIOS的SPI总线,CPU本身,桥本身,BIOS本身,CPU电源管理芯片本身,CPU到电源管理芯片的I2C总线这7个关键点任意一处出问题,那么就会造成CPU供电不出。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的求助帖,说什么换了CPU电源管理芯片,刷了BIOS,加焊桥什么的,依旧无法出CPU核心供电。因为没有全面的排除,当然就会留后门。
言归正转,不出供电,我们首先要查的就是CPU电管芯片——RT8859M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定义如下,看图纸

41脚是它的供电端,一般是个5V供电
38脚是它的EN使能开启信号端,只要大于0.7V的电压就行,一般是1V-1.2V左右
47、48是它的电压监控引脚,可以是12V分压(CPU小4PIN监控)可以是5V分压(电管芯片5V供电监控)要大于1.06V以上,一般是1.3V左右
42、43是它的过流监控引脚,可以是12V分压(CPU小4PIN监控)可以是5V分压(电管芯片5V供电监控)一般是2.5V左右,这个电压如果不正常,会导致MOS管G级控制电压不正常,用示波器看就会明显发觉电压毛刺严重,导致CPU供电不稳或没有。
注意:如果47和48引脚的电流是12V分压而来,那么42和43都是5V分压而来,反之调换过来。
49、50是它的PWM输出频率控制设定引脚,一般是12V接一个220K的电阻而来,用来设定主芯片到从芯片的PWM控制频率,如果电压不对,会导致频率不正常,进而导致CPU核心供电丢失。

正常亮机时候,以上引脚电压如下:
41:5.10V
38:1.05V
47:1.29V
48:1.29V
42:2.53V
43:2.55V
49:0.57V
50:1.19V

黑屏之后,以上引脚电压如下:
41:5.10V
38:1.05V
47:0.94V
48:1.29V
42:2.53V
43:2.55V
49:0.57V
50:1.19V

看的出来,47脚电压不正确,一前一后有了近0.35V的改变。而47脚正是DVDA电压监控引脚,必须大于1.06V才行。现在0.94V,当然是不正常。

观察发现,这个47脚是由12V通过两个电阻分压得到的输出,并且接了个滤波贴片电容接地。保证信号电压的平缓,以用来对芯片的保护。不过贴片电容有时候因为质量问题或者工作环境问题,导致漏电,这个电容就是如此,因为轻微对地漏电,导致电压降低,进而导致CPU电管芯片工作不正常,引起主板黑屏。替换之后。板子正常做系统过测试,一片板子算正式修复。

差不多DE -5 抄袭帖!
1113564781 -1 抄袭帖!
q759315349 -5 -5 抄袭帖!抄袭轩辕大神的贴
永不放弃LYH -5 -5 抄袭帖!
小丑微笑着 -1 -1 抄袭帖!
17628386798 -5 -5 抄袭帖!

网友:
厉害 好贴  小白受益匪浅  要向你学习

网友:
厉害 楼主的理论扎实分析的很好 学习了

网友:
理论分析得真是详细,让我等小白学习了,加分

网友:
你这大多数内容都是别人写的。借鉴也要申明一下,好歹是别人的成果……

网友:
这是轩辕思天版主的帖子,楼主最好备注清楚,“发现”太模糊,不解释清楚难免有抄袭的感觉

网友:
好资料,讲解到位,易于学习,感谢楼主无私分享

网友:
图片和文字均为抄袭,引用借鉴请标明出处
这是思天版主在图吧的原帖:http://tieba.baidu.com/p/4091227237?pid=77114761908&cid=0#77114761908

网友:
虽然有抄袭嫌疑,不过还是谢谢分享了,之前都不知道

网友:
不过说实话楼主,你这就算是抄袭也不敬业啊,图片水印都没去除

网友:
正因为是抄袭的,所以标题说是发现一个好东西,因为第一次发抄袭别人 的东西,也不知道该标明出处,只想着遇到好东西赶快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哪个谅解,

网友:
理论分析得真是详细,让我等小白学习

网友:
我看过这个主板的RT8859m的供电讲解,还是谢谢楼主分享又重温了一下

网友:
最怕贴片电容漏电的啊。。。。麻烦!最怕这些组合的CPU管理芯片!

网友:
故障位置的贴片功能你是怎么分析出来的  跑线路还是有图纸点位

网友:
各位,我都说是抄袭的了,只是第一次不知道该怎样标明出处,望各位能够谅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挣分本不易,不喜莫扣分

网友:
写这帖子的作者实在厉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