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全网首发 DELL 7250 LA-A972P R1.0(A00) 工厂BIOS+维修经验

楼主(2018-06-24):
DELL 7250 LA-A972P REV:1.0(A00) 灯亮无显反复重启
开机电流0.2-0.3-0.4-0.3-0.4掉电重启循环
淘宝买了个工厂BIOS直接刷入,开机电流0.2-0.3-0.4-0.3-0.4-0.5-0.6-0.4不亮
后来把原机备份BIOS中的ME固件提取出来合到淘宝的BIOS里,刷入后OK

DELL 7250 LA-A972P 维修经验
CMOS放电后,第一次通电会自动上电0.3-0.4-0.3-0.4-0.5跳变然后掉电,之后再次自动上电才亮机
裸板接屏:
待机电流:0.003A
亮机电流:0.2-0.3-0.5-0.6-0.5-0.4-0.5-0.6
该机BIOS有点挑ME,刷BIOS最好要合入原机ME程序

主板正面图(附加各电感打值数据):

主板背面图:

BIOS位置图(注意我这款是单BIOS的):

附淘宝购买原厂BIOS(该机有点挑ME,刷之前最好先合入原机ME固件):
LA-A972P R1.0(A00) 淘宝

网友:
其实你拍照的时候我就坐在你边上,大家相信吗 向你学习,判断问题很准确

网友A:
楼主,看样子,这个机器拆机还不是很好拆啊?

网友:
用原机的,记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看样子,这个机器拆机还不是很好拆啊?

还好,注意拆键盘先拆键盘上边的框子就行,键盘是有打螺丝的,不能直接翘键盘

网友(2019-01-05):
谢谢楼主分享:我有一台一模一样的电脑,,主板修好现在有显示,就是开机显示慢,下载你的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