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新300图纸 NM-481进水简单维修

楼主(2018-06-24):
这个APL3523腐蚀严重坏掉了,看图纸像一个双开开关,也没这芯片,直接飞线开机正常,待机正常。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czNjY3MHxmMWVmOWJkYjE0NThkNzhiYmRhNWNkNGFlZWFiOThjMnwxNzc3MTQ0Mjk1&request=yes&_f=.pdf

网友:
zyang 这样搞,待机 电流高不高哦?

网友:
即便是短接也不需要用这么长的线吧

网友:
美观接近0分,一点点的飞线就足够,那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