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NP300E4A电流0.9A风扇狂转维修

楼主(2018-06-24):
地点:甘肃
维修过程:我们废话不多说直接奔主题。今天刚刚接到一台三星的机器客户说按开灯亮屏幕没显示经过跟客户的一系列沟通,电脑放下了说了一堆话维修太贵很不情愿的就走了。。。。。开始拆机发现螺丝柱子全掉修好了还要用胶粘,机器拆开后发现是修过了的以前应该是进水修的(发现南桥旁边进水的印子)然后又仔细看了看主板上面有没有掉件,确定没有后开始维修过程。。。 先测了测各个电感的电压(个人习惯切勿模仿,比较耗时间)因为电流可以跳到0.9A的样子所以凭直觉的测了测供电发现就只有 IGFX_CORE这个集显供电的电感没电,这也不足为奇因为都这个电流了肯定就是这个问题了但由于我的思想有点跑遍了以为这是什么大问题就一时的紧张了。。。不会要换桥吧。。为了避免这种事情发生,我把所以可能发生的情况都想到了,还是先慢慢测吧于是在论坛上面搜了下这种状况确实是找到了两遍跟这问题相似的帖子,你们可以去找的看看我就不发了。。。两个问题第一个: 就是这两个电容坏了在实物图中就在他的下面。 第二个问题:就是南桥坏 (因为桥我测试是好的,问题只是给你们讲述一下)。。。电容我看了看已经被换过了的,桥我肯定不会干因为这就不是桥的问题,我看发那篇帖子的人就是胡编乱造的瞎写,在我把条件都测好后我才发现只要把显卡吹热就行了。。。直接上BGA干显卡五分钟直接亮机事实告诉我们不要完全相信论坛上面的帖子相信自己才是最主要的 BIOS和图纸点位我就不发了等你们有需要的时候评论一下就发给你们。。。。。加点分哦

网友A:
还是显卡问题了..................

网友B:
这机器CPU供电容易出问题

网友:
显卡脱焊了

网友C:
相同故障坏不同元件的情况很多啊,论坛上实例的可以参考

网友D:
看来维修三板斧还是有用的,先去三板斧在说其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来维修三板斧还是有用的,先去三板斧在说其它的。

刚开始我也不确定是显卡。。。我看了看论坛上面的参考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相同故障坏不同元件的情况很多啊,论坛上实例的可以参考

论坛上面也只能参考。。。不能完全仿照

网友:
对的。。。就是显卡虚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CPU供电容易出问题

CPU一般不会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显卡问题了..................

对的 就是显卡的问题。。。。。。虚焊了

网友:
看来维修三板斧还是有用的,先去三板斧在说其它的

网友:
看来维修三板斧还是有用的 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