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6103&UP1504S 芯片分析与错误的PDF图纸公式——修复MS-7788 触发掉电

楼主(2018-06-24):
我修到的难度最高的几块之一,能修复靠的是对技术的执着与探索,修复后喜悦之情无以言表,仅以此贴表达。

内容多可按标题选择性观看
第一部分:触发瞬间掉电非通病
第二部分:①芯片条件正常却不出内存供电&②UP6103  UP1504S芯片手册分析&③纠正有争议的PDF图纸公式
第三部分:没有短路却只剩2V的cmos电路;
第四部分:①关不死机&②改线pson和slp_s3节省一只IO;
主板修复后全貌:

第一部分:触发瞬间掉电非通病。
触发后诊断卡灯不亮,但ATX电源风扇有微微颤动,可重复触发,刷bios未果,判断缺电压保护。
万用表测量内存供电1.5V出来瞬间掉(走弯路了),其他供电都没出,略查桥供电未见异常,开始搜索论坛贴。
——————
V星MS-7788(H61主板)通病:触发掉电-迅维网维修论坛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971064-1-1.html
——————
参考案例帖发现U19的5脚SLP_S3#果然有3.3V,同时io的PSON始终有4V左右,镊子强短pson能开机,以为是通病,于是按帖子里面的方法改线,没想到怎么改都不成功,从小mos管换成小三极管,连换几个,只要改线后,SLP_S3#都会被拉低成0.38V左右(G或B级电阻从1K,3K,8.2K,10K都试过),思考了下,要么芯片本身有问题,要么桥保护了。找料板更换U19故障依旧(实际维修都是先换芯片,不行再查电路,因为芯片坏的多,快速)。

参考案例贴,打值IO的PSon到ATX绿线,是通的,挑起IO的pson脚,触发,此IO脚位从3V降低到0,反复几次依旧,难道IO没坏?思考了下,怀疑ATX绿线上拉电阻存在短路漏电或板层串路,才导致IO拉不低绿线,上拉换之故障依旧。大概查了下桥待机条件,未见异常,买新IO换上,故障依旧,有点迷茫了。

回到原点,发现之前万用表量错了内存供电,巧合的是量的mos管D级有瞬间1.5V,于是马虎的认为内存供电出来了,直到用示波器抓内存上下管掉电波时,才发现万用表量的是内存供电上管D级!

检查发现U19的8脚对地80,找料板换掉复合管(芯片在改线pson时就换过),内存上管D级马上变成了固定的4.8V,难怪之前改线失败,slp信号总是被拉低成0.38
小结:之前改线后SLP_S3被拉低为0.38,换掉芯片后依旧,不应该偷懒优先参考通病贴,而应该马上查芯片电路和桥电路,解决当前故障为第一选择。
待机时SLP_S3有3.3V,是因为cmos电池被扣掉了,所以有电压。强拉pson,装上cmos,正常开关机后,待机时SLP_S3就不再有电压。

然并卵,触发后仍瞬间掉电。

第二部分:芯片工作条件正常却不出内存供电&UP6103  UP1504S芯片手册分析;
换掉复合管后,内存上管D级为4.8v,从料板换内存供电芯片U14故障依旧,上示波器。

通过波形,我判断故障点在内存模块。

更换内存上下管,boot电容,检测FB电阻阻值,打值U14脚位未见有断线……最后决定买新IC,担心料板芯片不靠谱,结果买来换上,故障依旧。去掉控制芯片FB的Q18,去掉控制芯片REFIN的Q26,波形如下:

焊接回Q26,可调烧机内存供电无短路,断开由内存供电转换成桥1.05V的mos管Q67,故障依旧。内存供电没去别的地方了,电容也没短,会是哪里问题?
先别往下看,动下脑子。

论坛和百度均无内存供电芯片UP1504S的资料,但图纸上出现了6103字样,论坛也有说UP6103和Up1504T可代换的帖子,于是分析UP6103。
——————
昂达 A880/785/780 ver 3.00 A88GD3 ver 3.00 不跑码维修一例 + 跑线实录-迅维网维修论坛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93455-1-1.html

修复MS-7519 R1.4 扣掉cmos电池可以开机,关机再开掉电挡d5,反复重启-迅维网维修论坛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93951-1-1.html
——————
总结上面2个贴(一个是自己去年修的),加上数据手册的翻译和分析,结论:
1、REFIN悬空开启,同时必须要有FB调节输出;
2、由外部参考电压输入开启(外部输入多少,芯片理论输出多少),同时FB电阻调节输出。
3、供电5V和12V时,在12V供电时可以使用任意mos管,在5V供电时必须特定mos管,即5V供电可能会导致上下管不工作。

回到这板子,芯片、mos管都换了,内存还是瞬间掉电,且波形不正常,对应上面条件,查芯片VCC,结果示波器抓波发现芯片供电一直是4.8V,触发后12V没出?
测ATX的12V波形最高4.5V左右,怀疑12V短路,烧鸡未见短路,但是主板再次插电时,竟然自动触发不再掉电,但内存供电输出固定的0.4V,参考数据手册,这是标准的欠压保护输出值。

继续研究UP6103的内存供电,为什么一直不正常输出。

③图纸错误的地方(后面网友补充了,这地方有争议)。

发现了个秘密,PDF图纸的公式竟然有问题。按照图纸给的公式,配合图纸标识的电阻阻值,计算输出的根本不是1.5V内存供电,而是1.35V(反推公式其实就是串联分压)。想起当初在迅维实地学习时,月饼讲过真正的分压公式后面,其实还有一小段公式,只是平时都忽略了,这个图纸难道也是?

不像上面帖子里去年修的MS-7519,这次没得改REFIN了,就改FB,按照数据手册的FB标准值0.6。

我自己配置了2个电阻(电阻超便宜,我备了很多常用到的),焊接上去,触发,稳定输出了1.48V的内存供电,波形也很平滑,兴奋……

修复内存供电后,发现cpu和集显供电没有,其他主供电都出了。我记得刚开始时,强拉pson可以开机的,再次试试强拉pson,竟然无法开机了,而且每次插电都是自动触发。看来这板子,病从肌肤,入内脏了。
小结:不出内存供电原因:
VCC是5V而不是12V,所以内存上下管未工作;
REFIN受控时,桥检测到欠压,强行用slp_s4关闭了内存供电;
人为悬空REFIN,去除FB相连元件,内存供电依然掉电,是欠压保护,即输出没有1.5V;
配置FB电阻修复,FB公式后面有网友回复,此处略。

第三部分:没有短路却只剩2V的cmos电路。
cpu无供电,是否桥没发pg,没测量桥全部条件,定位待机部分时,发现U80不输出V5A,其4脚为0.8V。

拆掉U80,故障依旧,一坨锡短接R47,V5A有了,故障依旧。倒查cmos电池电压,发现只有2V,换cmos电池依旧。
拆掉所有与RTCRST#,SRTCRST#相连的电容,依旧,加上现在总是自动触发,怀疑桥或EC有问题,第一次烧机VBAT,结果没发现短路。

想起年前遇到过一次类似的,当时判断桥坏,放生了,难道这个也是桥坏?真的病入膏肓了?
思考了下,想到了另一种可能。先别往下看,猜测一下原因。

是否存在板层原因,导致板层和电路里面的电阻分压了呢?尝试第二次烧机,这次是从电池座正极开始,一烧就发现端倪了。挖掉D26,直接从电池座正极飞线到D26的输出端,RTCRST立马变成2.7V。
小结:后面有网友补充V星有些板的RTC电路容易板层open,我怀疑这板子rtc电路距离IO太近,是风枪吹IO导致的板层故障,因为刚开始时可以亮机。

第四部分:①关不死机&②改线pson和slp_s3节省一只IO;
插电后自动触发亮机,关机后屏幕不亮,cpu风扇一直在转,各供电都有。
定位测量发现SLP_S3#在关机时为0V,触发开关后为3.3V,可见桥问题不大,bios在板子到手就刷过,保险起见再刷一次,故障依旧。
重新思考,自动上电判断新买的io可能有问题。换上之前的旧IO不自动触发。
之前的io在挑脚pson时,整条腿都断了,这次不得不改线了,也就是一开始的通病改线方法,改PSON和slp信号节省一只IO(方法那帖子有,此处省)。

每次开关机都ok,断断续续修了3天,期间搞好的其他笔记本包括苹果,都没这么兴奋,存粹的技术探索。

补充:“linglongx”提醒,内存供电之前悬空REFIN强开时,只有1.35V,是因为我去掉了FB的控制。

上图的OV信号依然受控于IO,说明有问题的是IO,原理应该是IO通过导通截止FB的频率,来改变芯片输出。图纸里FB计算的公式,如果没有FB的OV配置,肯定是错的,但是配合OV的频率控制,就说得通了。
之前看图还是不够仔细。只是内存供电强开后,是锯齿形的波形,而不是平滑的,有些不理解。

补充“541872190”指出V星板RTC电路板层容易断线。我估计可能有一部分原因是风枪吹附近芯片,比如IO造成的板层故障。RT8859M等大cpu供电IC,底下脚位更多,风枪吹久了,也会造成板层open,奇奇怪怪的故障
此UP6103手册是我翻译过,有书签笔记的,分享给有需要的人了。
uP6103第3页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确实需要不停的研究学习。

网友A:
有这么复杂                                     吗

网友:
V星的板子 有时候真的会修到怀疑人生  有摸不着头脑 顺便和大家说下 微信出的H110M-PRO VD的这系列板子 都有板层断线的毛病 就是过孔断线 就是待机的RTC电路 RTCRST#断线了导致    由于新板子没有标注 图纸也不一定有 我是研究了半天才研究出来的,该死的V星 待机的那些电路如果不正常机器就会莫名其妙的故障 真是很无语

网友:
精华帖是必须的呀。加分鼓励啊。坚持是值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这么复杂                                     吗

你是老司机了,第一幅全板图,倒数第二幅故障图,都很高清的,动过的地方,肉眼能看出来

网友:
我菜鸟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