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B PBL5O LA-7321P Rev:1A 0.2不显示

楼主(2018-06-25):
型号-华硕K43B
板号-PBL5O LA-7321P Rev:1A
故障-有待机,触发0.2不显
维修过程-拆机发现有大量进水,心凉了一半。本来华硕的本就不愿意修,┭┮﹏┭┮呈上进水图片
用酒精清理干净,上电,发现没有待机电压了,哎,有线性3V5V没有待机3V5V了。查待机芯片RT8205L
3V5V开启信号

VS通过PR319 PR320串联分压,使PQ308导通,拉低PQ307第2 第5脚,PQ307AB截止,测量发现PQ319  1脚有19V 2脚无电压,
测量发现PQ319腐蚀阻值失效,更换后,待机电压正常,触发0.2不显

根据维修经验,0.2V不显,很有可能是缺少2级电压,查看主板进水的地方有没有2级电压转换场效应管,发现敌情
U39  5678脚有1.1V而123脚没有1.1V。U39没有导通,测量发现R1105第1脚没有电压,查+VSB来源

来自节点PJ2,测量PJ2有电压,直接PJ2飞线到R1105

上电,按开关,电流一路小跑,顺利亮机。测试1天,一切正常。

网友:
流弊 进水的都是刷一下进水部位就好了

网友:
修的不错,进水机器,很容易腐蚀芯片和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