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修复神州战神K610C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8-06-25):
示波器修复神州战神K610C不定时掉电

  接同行送修的一台神州K610C战神I7-D1,同行描述的故障是不定时掉电循环重启,有时还加电无显。一看这本子跟一个星期前没修的那个一摸一样,这不是本商场前几天同行给我拿过来的因为时间原因没修的本子吗?当然还有点其它原因,这个本子还真是与我有缘啊!竟然3次到我手里,因为这是第3个同行给我拿过来的。

故障现象:

  开机到显示LOGO掉电重启,有时会进到Win7 四叶草那里掉电,有时掉电还会加电无显,但都没进入过系统,一看心里有数了。迅速拆出主板,一看动的还不轻呢!但都是加焊的,满满的都是焊膏。不像是换的,动过的地方有显卡,桥,EC及转换电路的管子,BIOS已经刷的不能再刷了,看着下面的焊盘都有点松动的痕迹了。看来第二个同行也挺厉害的,据说他也是深圳某个培训学校出来的。

维修过程:

  心想神州海尔的本子都喜欢偷懒,少装几个CPU供电电容,导致了很多奇葩的故障。为了确定故障先顺手抓了CPU的供电波形,有点滤波不良的感觉,心里大喜,这一下子就抓到凶手了,运气真是好啊!迅速在CPU供电空白处并联补了2个470电容,再次一抓波形,正常了,哼着小曲装好机器开始测试,也正是这种侥幸心理,使我走上了修这战神漫长的苦逼之路。

  装好机器之后能进到系统了,心想这运气真是好啊!结果还不到一分钟又掉电了,心里那个五味陈杂,各种抓电感后端波形,发现都是一个鸟样,这怎么修啊?一看这熊板就不是个简单的货色,只好使用双通抓波,这里还不会双通道抓的同学你们有福了, 给大家推荐一个大师级写的帖子(关于掉电,示波器单次触发设置及关键点测量),看完你会明白好多。由于是不定时掉电,比较难测,只好抓了几个典型的信号,有的也没拍,看官们见谅。

SLP_S3#对比待机3.3V,S3先掉

S3对比公共点

S3对比RSMRST

5V待机没有,按开关后才有

  也拿S3和CPU PG对比了下,这里都是S3先掉,心里有数了,已经判断出来了,为了进一步确定是否是它坏,先去同行那里借了CPU, 判断是不是温控, 也是为换掉它做铺垫。 换完U还是一样的问题,就是那个罪魁祸首,刷BIOS,南桥换掉,还好一次性成功了,测试两天,看电影没有问题,就是亮机慢,风扇转的快,找迅维网师兄修改BIOSME后,OK!

信号对比:

  (1)、3.3V对比平台复位,复位先掉,证明是触发后的故障。

  (2)、平台复位对比3V,同时掉,这个有点没搞明白,可能是设置的问题,也可能是电源头没接触好,有待分析。因为每次抓这种不定时掉电我都是接着适配器,示波器探头在上面飞着线回来的时候正好可以看见波形,不可能一直盯着它掉, 太浪费时间了。

  (3)、公共点对比SLP_S3#,SLP_S3#先掉,用于判断是不是保护隔离电路的问题。

  (4)、SLP_S3#对比RSMRST#,SL_S3#先掉,这两个个人认为是抓掉电最关键的信号,因为是触发前与触发后的关键信号。

  (5)、SLP_S3#对比各大PG,发现都是S3#先掉,故换南桥解决问题。

  对以上信号有不明白的,建议多去学学时序。

本文作者:爱上时间

 会员1557567300鑫豆2024-7-10 03:17
 会员9169822元2023-1-19 11:36
 会员465522元2022-12-27 20:11
 会员11515562元2022-12-7 09:47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通过波波双通道对比,判断pm_slp_s3问题

网友:
被你打了一针营养液 又多学了一点知识,虽然没有示波器,但先了解一下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
这类问题很难修哦

网友:
这个已经是大仙了吧 这技术躺着赚钱了

网友:
楼主分享:通过波波双通道对比,判断pm_slp_s3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不过为什么桥哪个S3会掉。开机正常,桥坏了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

网友:
这种掉电都很难搞!!一般我都让客户换主板了

网友:
示波器用的不错  赞一个

网友A:
很多大咖修主板都不怎么用万用表  万用表只用来打值  所有和电压有关系的都用示波器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大咖修主板都不怎么用万用表  万用表只用来打值  所有和电压有关系的都用示波器看

你说反了,示波器抓波,速度比万用表慢,经验有一定积累的,示波器就很少用了

网友:
这个真是受益贴,加分

网友:
楼主问下,正常情况下是先起来的信号先掉还是后掉

网友:
受教了,看来要好好学习时序,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这个要对时序很了解,才能把示波器用的那么好!

网友:
当初老黄讲过,时间 长了,也不怎么用,都 忘记子,呵呵 ,

网友:
这种只有高手才可以修的好。。。。。。。。。。。。。

网友(2018-10-22):
没点技术实力是搞不定的,非常牛的

网友:
判断pm_slp_s3问题,我研究了几次,双通测试很奏效,

网友:
支持一下 非常好的教程支持一下 非常好的教程支持一下 非常好的教程

网友:
很不错的案例,学习了,辛苦LZ了

网友:
t通过pm-slp-s3来进行双通道对比来维修 判断故障点 不错

网友(2018-11-27):
不定时的故障,仔大神手里真是快修。 。

网友:
示波器熟练运用啊

网友:
谢谢楼主 小白 学习了 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
学习了 感谢 分享 谢谢 楼主 楼主发大财

网友:
对比pm_slp_s3 像这种年电示波器确实要快很多,只是一个一个的比也要耐心

网友:
通过波波双通道对比,判断pm_slp_s3问题

网友:
楼主很经典的分析,学习了

网友:
又多学了一点知识,虽然没有示波器,但先了解一下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
示波器我还不怎么会用 楼主有时间教教我

网友(2019-01-15):
神舟战神的机器 容易烧南桥 直接是不开机

网友:
这种都是顶级高手了 掉电的有些很难修

网友:
这种掉电都很难搞,容易搞大.一般我都让客户换主板了,

网友:
这个钱花的值 -----------------------------------------

网友:
条理分明,示波器双通道对比相当牛,恭喜楼主成功修复。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析,谢谢楼主,我得向楼主学习

网友:
学无止境。多条经验多条路。这样就不会走死胡同了!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

网友(2024-07-10):
可以 示波器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