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求asus飞行堡垒FX-PRO换桥SR2C4后半小时掉电bios

楼主(2018-06-25):
asus飞行堡垒FX-PRO,版号gl552vw。2.0桥(SR2c4)短路换桥后,不出cpu供电,电流0.3左右,刷bios后能亮机半小时掉电,工厂的淘宝买的都试过半小时掉电。求bios,
这是原机bios有会修改bios帮忙修改一下,谢谢

网友:
又是SR2C4,论坛改过好几回了都!

网友(点评):
在哪里 没找到啊

网友A:
原机ME v11.0.0.1166    我只有v11.0.0.1168     你试试看还会不会掉

GL552VW v11.0.0.1168.rar

网友(点评):
这个ME合成的有问题,下载来开机只有.036A不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机ME v11.0.0.1166    我只有v11.0.0.1168     你试试看还会不会掉

老铁6!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机ME v11.0.0.1166    我只有v11.0.0.1168     你试试看还会不会掉

我也改了一个!不上传了,一样的

网友:
换过桥原机就没有用了,从淘宝买一个吧

网友:
后面一个刷了0。3,不出U电压,还有点问题

网友(2018-07-28):
遇到同样的问题了,请楼主你的最后如何解决的呀?急等回答。。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我这也有一台同样故障 刷BIOS没用

网友:
我有一台雷神911一样的情况。BIOS里面ME版本是0.0.0.0看很多人说是桥的问题。我换了两个了,一样的情况。我是从朝城电子(淘宝)买的,一个全新,一个拆机。亏本了。正在犹豫要不要从别家再买一个

网友:
楼主你的这台半小时掉电的搞定没有?我发现这个机子掉电的原因是EC有区别,IT8995E-128 CXS的刷了不掉,但是同一个板号的EC用IT8995E-128 CXA的刷了就半小时会掉电。你的是搞好了吗?

网友:
我一台V星笔记本也是  SR30W短路换桥 后30分钟掉电  BIOS刷了不少了 哎 感觉还是 BIOS 问题

网友B(2018-10-16):
我的也发出来吧!保证好使

网友(2019-03-03):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发出来吧!保证好使

你的好用吗????你的是什么问题??????

网友C:
GL552VW机器 全系列出现换桥以后  刷BIOS 半小时断电 不能解决的我有方案提供。100%解决问题。。。经过差不多6台同样情况的笔记本验证。。有需要私聊我QQ  737489009      不吹牛不忽悠。研究出来的结果                                     你如果觉得是BIOS 我保证给你说     刷BIOS 淘宝买出厂BIOS没用。。找我有用

网友(2019-05-14):
引用 网友C:
GL552VW机器 全系列出现换桥以后  刷BIOS 半小时断电 不能解决的我有方案提供。100%解决问题。。。经过差不 ...

惠普的也是30分钟掉电,能解决吗

网友(2019-08-06):
引用 网友C:
GL552VW机器 全系列出现换桥以后  刷BIOS 半小时断电 不能解决的我有方案提供。100%解决问题。。。经过差不 ...

外星人半小时掉电 换了桥 给个联系方式 请教下

网友(2019-10-05):
引用 网友C:
GL552VW机器 全系列出现换桥以后  刷BIOS 半小时断电 不能解决的我有方案提供。100%解决问题。。。经过差不 ...

NM-A711联想的 SR2C4换桥后也是半小时掉电 能解决不

网友(2019-12-06):
“我的也发出来吧!保证好使 ” 你这个刷了还是半小时掉电

网友D(2020-05-02):
南桥问题 ,再换个桥吧

网友(2020-06-11):
想要下的试下 兄弟你一个BIOS分4 个把我分都下完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南桥问题 ,再换个桥吧

不要乱说哟,6代的桥几乎所有笔记本换过后都出现半小时掉电,有些是改bios可以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要乱说哟,6代的桥几乎所有笔记本换过后都出现半小时掉电,有些是改bios可以解决的

搞笑呢吧你 ?    6代桥我换的多了去了,你只要不用翻新桥就不会用掉电问题,不懂就多问

网友(2020-11-28):
请教各位大神 一个问题,联想700-15ISK,USB短路,SR2C4挂了,我换了一个SR2C3开机显示,进系统掉电,安全模式也一样,pe也进不去就掉,网上买了一个程序 一样,有没有哪位大神会修改BIOS

网友(2021-04-30):
6代的桥 最好要换全新的   要不然就掉电  改BIOS 也没用的

网友:
我这有个惠普TPN-Q159的机器 换SR2C4  也是掉电  这到底是为啥?》? 开机还提示 manufacture programming mode is in unlock m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