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oppor9sp自动重启

楼主(2018-06-25):
前两天客户送来一个手机,oppor9sp的,一直到LOGO就自动重启。想双清的,一直进不去,连线到电脑没反应。就把手机放那了,过了半天我发现手机进了re模式了当时比较奇怪,因为我并没有操作。这款手机不能双清只能清除数据(部分)。怀疑过电池,拿了块新电池还是老毛病。电池只有电量到百分之10以下才能开机。升到12左右就会关机自动重启。怀疑是硬盘问题。有没有大神指导下

网友A:
手机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机不好修、、、、、、、、、、、、、、、、、、、、、

刚学没多久,基本都是自学。好多东西不太懂。。。

网友B:
听说过欠电关机,第一次见电量高出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听说过欠电关机,第一次见电量高出问题的。。。

是啊,比较奇葩,不过可以排除电池的因素了

网友C:
开机音量键有没有短路,9008能不能进入,如果尾插不好,更换尾插按音量加减进9008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机音量键有没有短路,9008能不能进入,如果尾插不好,更换尾插按音量加减进9008

9008是什么,电量低得时候可以进re模式,是fast boot吗?或者是高通刷机模式?

网友D:
cpu问题多这个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问题多这个主板

8952 8956. 刷机都无效  你验证过cpu?  现在还没修好过,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