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TE2DMB8E0 L600掉电

楼主(2018-06-25):
东芝L600 DATE2DMB8E0触发电流跑到1.3A左右掉电 ,有谁遇到过这个问题  是不是 BIOS有问题,遇到过的请指教一下 谢谢

网友:
既然怀疑bios,果断换!三板斧抡起来

网友:
拔掉内存掉电不,不掉就刷下BIOS看看吧

网友:
这个本我记着是有个NEC大电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