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硬解ID锁实例分享

楼主(2018-06-25):
今天给大家分享新iPad9.7寸和iPad3 3G版本的硬解ID方法,如果对你有用的话麻烦给我加两分,我太需要了,谢谢!首先这两自己都是熟人的自己的自己用的别人的ID找不回密码了,不是来源不明的机子。
先说下新IPAD 首先拆机,拆机有风险,特别是有些型号是一体屏的一定要小心再小心,拆开机器把主板拿下来取下硬盘放PCIE测试架上更改一组序列号,因为最新的IOS11系统激活的时候需要验证序列号和WIFI蓝牙地址匹配问题,所以不光是像老IPAD那种更改序列号就能解开,还需要找一个序列号WiFi蓝牙绑定在一起的有效的码(来源于淘宝 30元购买),写好新的序列号然后装上硬盘刷机,顺利激活。

接下来IPAD3 3G版本,这个简单了,不需要硬盘测试架就能搞定,拿到手直接拆机拿下主板,找到背面的 R1204取下来就好了,原理是3G版本的IPAD ID是通过IMEI绑定的,我们把这个电阻去掉就等于硬改成WIFI版本了,也就没有了IMEI 所以能顺利激活.
如果是IPAD 3 WIFI版本的解锁就需要取下硬盘更改序列号。
以上纯属手打原创,望土豪加分,谢谢

网友:
没人看,自己先给自己顶一下.....

网友A:
牛逼
拆掉电阻,3G 功能不就废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逼
拆掉电阻,3G 功能不就废了吗

这个方法确实会导致不能插卡,但是又有几个人用插卡的IPAD呢

网友:
我觉得ID锁还是软件最好,记得巡维有位手机培训老师曾经说过!

网友:
软件能解开当然最好,关键是弄不开

网友:
首先分享是一种态度,大互联时代的到来少不了基层砖

网友:
楼主大神,说的深入浅出,不过最后扣电阻的时候得小心呀

网友:
强人,牛比,这是厉害之际 了  学习中

网友:
挺好的 涨知识了路过路  过学习了

网友:
这个真的长知识了,好厉害

网友:
新版的 解不了,手机就成砖头了!

网友B:
希望巡维能够开发出软解的方法!

网友:
搞好就行,谢谢分享,,,,,,

网友C:
你的平板几代?
无线换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平板几代?
无线换了没有?

2017年宽的,忘记具体型号了,不需要换wifi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希望巡维能够开发出软解的方法!

软解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