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VOSTRO 15-3549维修

楼主(2018-06-25):
此机有时可以开机有时不行,不能开机时待机电流有0.15A,拆开主板一摸3V  5V待机芯片TPS 51225芯片严重发热,一查VREG3电压只有2.8V左右,(正常开机时有3.3V)量阻值正常,于是就用烧机法,把TPS 51225拆了,3V烧VREG3电流有1A多,但摸哪不发热,电压加到4V也一样,折腾一陈子电流又正常了可以开机了,这种问题应该是哪里有个零件有短路,不稳定引起的?有没有朋友修过这种问题?

网友:
楼主一下子两个苹果,用钱买分也不肉痛啦DDDDDDDD

新芯箱硬88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不是国宝的熊猫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看图纸通到那些地方去了 依次断开来判断哪里有短路啊 不过你现在烧机又烧通了没法查了

网友:
你得说有点乱,我听得也糊涂,到底是可以正常使用了,还是可以通电了然后还是不显示?

网友:
分区断开搞!

网友:
自己好了?

网友:
可以把3V的滤波电容换了试试看。。。

网友:
这个电压会接EC,BIOS芯片BIOS开机那种如果是EC BIOS开机那就接EC BIOS,南桥,三种,烧不汤EC和BIOS芯片大多是南桥了。

网友:
换个滤波电容 或者看下二级电路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换滤波电容那个我想打死你

网友:
   滤波电容, 桥,  我觉得这两个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可以把3V的滤波电容换了试试看可以把3V的滤波电容换了试试看

网友:
多烧一下,有可能电容就烧断了。

网友:
桥的问题。

网友:
CPU下面两个电容起霉了,干掉就OK

网友(2018-09-15):
遇到台3459唤醒花屏 显卡驱动还装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