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H2-CM2 V:1.0开机掉电维修

楼主(2018-06-25):
                                                                                     H61H2-CM2 V:1.0开机掉电维修

型号:H61H2-CM2 V:1.0

主板故障:开机掉电

初步测量:内存供电只有0.5V,明显不正常,

内存供电芯片型号为RT8116A,1脚和5脚电压都正常,7脚开启正常,8脚0.5V不正常,怀疑芯片坏,找了下没有RT8116A这个芯片,到论坛搜了下说是APW7120可以代换,马上换上开机不掉点了,但是电压不对,输出只有0.4V,7脚有2.8V,不正常,找了个PDF看了下,

这是APW7120引脚定义图,

这是RT8116A的引脚定义,对比看明显不一样,不知道论坛的那位换上怎么出1.5V的。找了个RT8120D的PDF看了下好像引脚定义一样。

对比一样。
换上内存1.5V出来了。但是还是掉电。经过测量,1.8V,1.05V有,当测到MN9的时候,D G S级都没有电压,

发现D级是+V_CPUVTT没电压,追查到U18,13脚为开启,只有1V多的电压,不正常,追查CPUVTT_EN

由QN3和QN4控制,直接拆掉QN4,开机OK,简单省事。

实测RT8116A可以和RT8120D代换,不用改电路,装上就OK

付亮机图,。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不错,值得借鉴!不出总线供电。

网友:
不错,维修的时候缺少条件,可以飞线或是通过改电路来实现,只要影响不大不用深究此信号来源,讲效率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