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代重摔机维修_不联机、无电池数据、自动重启、无WIFI、耗电快、无听筒、无送话。。。

楼主(2018-06-25):
同行朋友拿过来的7代重摔机,整个机身已严重变形。朋友讲无WIFI、打电话没声。
维修故障如下:不联机、无电池数据、自动重启、无听筒、无送话、无免提、无WIFI、耗电快、屏幕时而不灵

故障一:USB连接电脑提示:《集线器端口上的电涌,一个USB设备超过其集线器端口的电源限制。》
拆机,肉眼可见主板从SIM卡卡槽处已严重弯曲。
将主板取下,J4101打对地值,均正常。更换尾插排线,插数据线测试可以联机。

故障二:连电脑,爱思助手显示无电池数据,手机不定时白苹果重启。
该故障为TIGRIS_TO_BATTERY_SWI信号故障导致。
首先:短接R2201,无效;
其次:更换J2201,无效;
最后:更换U2101,该故障解决。

故障三:无听筒、无送话、无免提
检测U3101供电,PP1V8_VA(C3209)、PP_VDD_BOOST(C3212)、PP1V8_SDRAM均正常.拆下U3101,U3101的G12脚(PP1V8_SDRAM)掉点,飞线解决;整个焊盘打对地值均正常,更换全新音频芯片后,开机测试,听筒、送话、免提均已正常。

故障四:无WIFI
查WIFI供电均正常,拆下WIFI芯片,焊盘掉点8个,芯片掉点6个,焊盘飞线8根解决。(芯片掉点有两种选择:1、芯片补点。2、拆硬盘解绑WIFI,更换全新WIFI芯片。我用第二种。)拆下硬盘,上测试架,解绑WIFI,将硬盘装回。WIFI焊盘打值正常,更换全新WIFI焊接上去。开机测试WIFI连接正常。该故障修复。

故障五:耗电快
上电流表触发起跳200多毫安,开机耗电巨快。将U4001取下,焊盘打值正常,上电流表测试依旧200起跳;接下来对U1801发出的每一组供电打对地值,最终确认PP_CPU_VAR短路,手摸板子为U1801边上的一排电容发烫,将这排电容熏上松香,加电,C1832秒化。抠掉C1832,上电流表,30-80-120。。。。。。电流跳变已正常。装回U4001,开机测试,耗电正常。该故障修复。

故障六:屏幕时而不灵
开机测试,时而屏幕不能用,查J4502对地值正常,供电也无异常。判断可能是屏总成上的芯片重摔导致。更换屏幕测试一天,屏幕时而不能用的问题未再出现。该故障修复。

故障七:后置摄像头打开及拍摄时会有抖动,更换后摄像头解决!

至此,该机维修完毕!

网友A:
你这不是一部手机吧 图片就不同 一部手机这么多故障 还能稳定价格客户还能接受?

网友:
厉害 !!!!!,  基本所有的故障都解决了, 高手 学习了!!

网友:
佩服楼主的技术和耐心,修得那么6思路很清晰

网友:
    这才叫真正的修手机,问题这么多

网友:
这手机修完成本都老高呀,我看了一遍这手机基本是心脏搭桥,脑溢血,术后恢复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不是一部手机吧 图片就不同 一部手机这么多故障 还能稳定价格客户还能接受?

一台手机,两块屏幕 ,看序列号

网友:
最后一张图片是怎么回事?重新编辑时里面没这张图片,怎么保存完就出来了?怎么把它干掉

网友:
这个修好价格应该不会比换板子贵吧,

网友:
这个维修费价格不菲呀,真心伤不起!

网友:
楼主的技术是真厉害,手工又好,在哪学的这么厉害?

网友:
对您的敬仰如同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厉害厉害

网友:
顶顶顶,真的耐心有技术难得的人才是我们的榜样

网友:
我的天啊,一机7故障,这得怎么收费!

网友:
最后收多少钱呢1500?都是不大不小得手术

网友:
这个手机小故障也太多了,修下来不知能坚持多久哦。

网友:
这种情况,客户能同意维修?成本太高了

网友:
我要是客户就不会维修了

网友:
故障真是够多的

网友:
太厉害了。绝对的大神,膜拜!!!!

网友:
厉害了,一般人早就要搬板来解决了

网友:
一部手机把几乎所有问题都修了遍

网友:
这技术 太6了 。 这机子能收多少大洋啊

网友:
好历害 这么多问题都一个一个修好了 不简单 有的人情况搬板解决

网友:
厉害啊 兄弟 学习了 什么时候可以像你一样优秀

网友:
楼主我只想问一下 你是怎么叫客户接受维修价格的

网友:
这技术牛啊 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
坏的够多,修的够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摔的机器故障真多

网友:
这么多故障修好也不稳定吧,7代还有基带门

网友:
这种机器也修,估计返修率很高吧

网友:
很六 我还想知道大神们的这些带维修思路的图纸点位在哪弄的?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分享,维修思路很清晰

网友:
摔过的机子 就是问题多 修的要累死

网友:
楼主技术真不错,。我是来学习的,呵呵!!!

网友:
这么多问题的板子 我个人认为没有维修的价值~性价比不高@
这种情况下 我直接建议客人换无修主板!更合算!

网友:
这种情况,自己练手的机器吧,但是还是佩服你这水平

网友:
这种情况,成本太高了 还修啊
@@@@@@

网友(2019-03-15):
分析很到位i ,技术真好,学习到了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 收藏了先 以备不时之需

网友:
这么神奇,还能回贴?

网友:
高手啊,,设备看起来都好高大上,膜拜

网友:
有这么多故障不是该直接搬板的吗

网友:
这技术牛啊,这么多问题,摔机稳定性有点玄

网友:
看着故障好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