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电压动态调节小述

楼主(2018-06-25):
CPU电压动态调节小述

  在intel 5系列以前,CPU的供电都是采用PVID的形式来调节CPU供电,这种开关电源的功耗是比较大的,CPU在工作的时候,CPU电压会发生变化,首先是CPU在不同的状态下,CPU电压不一样,另外系统状态不一样,CPU电压也会不一样;电压的修改、变化是通过VID来实现的,当CPU电压修改的时候,不能发生突变,因为突变就会产生大电流、浪涌……,所以在开关电源里面加入软切换功能后,当CPU电压要达到一个新的目标电压时,将会从当前电压缓慢增加或降低到新的目标电压上。

  在intel 5系列以前,机器从触发到亮机这个过程中,CPU的供电会从VBOOT电压转为平稳的CPU核心电压,如图1:

CPU电压动态调节 图1

  在进系统过程中,以及进系统之后,CPU供电受系统运行程序影响会进行动态调节,动态变化的CPU电压如下图:

CPU电压动态调节 图2

  这种CPU供电的电流一般是通过DPRSLPVR、PSI#、ISENSE、ISUM等引脚进行检测调节。到了intel 6系列以后,CPU的供电是通过SVID来调节的,这种方案要比PVID智能很多,可以满足CPU睿频操作,CPU供电也是动态调节,在机器从触发到亮机这个过程中,CPU的供电是平稳的,如图:

CPU电压动态调节 图3

  在进入系统后,CPU会根据自身的负载量进行动态调节CPU供电,动态调节状态下的CPU供电如图:

CPU电压动态调节 图4

CPU电压动态调节 图5

  在系统下面没有任何程序运行、没有任何操作的情况下,CPU电压是比较平稳的,但是电压值要比进系统之前要相对低一些,如下图:

CPU电压动态调节 图6

本文作者:黄鑫船

网友:
讲的太透彻了!!这么多图 编辑也要花不少时间!!

网友:
好贴!CPU根据耗电调节

网友:
船长用图例将VID调整CPU供电讲的详细透彻!受益匪浅!

网友:
对维修意义不是太大,动态调节不可能时时关注

网友:
HM8X  HM1XX 又是撒子情况。大佬

网友:
修应该是修不到这种类型的故障了,涨姿势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