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Plus手机扩容掉点,白苹果刷机报错4005故障维修

楼主(2018-06-25):
iPhone6Plus手机扩容掉点,白苹果刷机报错4005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iPhone6Plus

【故障现象】白苹果,不走进度条,刷机报错4005

  客户描述,扩容硬盘撬掉了4分之3的焊点,飞好线后刷机白苹果不走进度条,刷机报错4005。

【维修过程】

  拿到的主板是没装硬盘的,焊点上都飞好了线。

iPhone6Plus手机扩容掉点,白苹果刷机报错4005维修 图1

  先打所有飞出来线和幸存焊盘的二极体值,发现都有值,认真对了下自己记录下来的阻值表,发现J5#的值跟G5#是一样的,正常G5#应该是700多的值,J5#是450左右,而这板两个焊点都是700多,明显是飞错线了。小心刮开绿油,发现下面有一条走线和一个过孔点,测了下走线为700多,过孔点为450,很明显是客户飞错线了。

  重新飞好线打好绿油,再测阻值已经是450了,为了防止还有其它问题,把所有飞线点都测了下有没有相通的,耗时有点长,显微镜下打值花了快15分钟。还是有用的,又找到两个飞错线的。

iPhone6Plus手机扩容掉点,白苹果刷机报错4005维修 图2

  装上硬盘后刷机还是白苹果不出进度条,但是明显认到硬盘了,刷机过程中如果没认到硬盘是需要等1分30秒后才会显示白苹果的,认到硬盘几秒钟就会出现白苹果。感觉应该是CPU虚焊或板层断线了,把CPU        拆下来测所有硬盘上飞过线的点都是通的,证明飞线没错,跟客户商量后决定放弃维修,直接找片ID板搬套件过去。

【经验总结】

  做维修的谁都不是万能的,修不好很正常,应该结合客户是否急需、手头维修量来选择放弃维修或者搬板。

本文作者:迅维快修

相关阅读:

iPhone 6 Plus专题贴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1268-1-1.html

网友:
这客户是咋撬的,搞的体无完肤,估计以后刘阴影了

网友:
维修都要有个过程

网友:
可能是心里急了点,温度没够就硬撬,带下这么多点。

网友:
过孔点和层间线怎么区分,过孔点不好飞吧

网友:
这技术用一个字形容:牛     不

网友:
客户估计没用风枪,直接硬敲下来的吧

网友:
 做维修的谁都不是万能的,修不好很正常,应该结合客户是否急需、手头维修量来选择放弃维修或者搬板。

网友:
这技术用一个字形容:牛     。。。。。。。。。。。。。。

网友:
温度没够就硬撬,带下这么多点。维修的谁都不是万能的

网友:
风枪的温度没掌握好   所以才掉的那么多点吧

网友:
水平很高啊!被搞得硬盘没几个点了吧!

网友:
一修的应该是个新手吧。。。。。。。。。。。

网友:
上家维修也是醉了,取硬盘都掉了这么多点。那是赔钱的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