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6开机红屏重启,刷机报错4013维修案例

楼主(2018-06-25):
iPad6开机红屏重启,刷机报错4013维修案例

【机器型号】iPad6

【故障现象】开机红屏重启

  客户描述说,原本不充电,更换USB芯片充电正常了,装机后发现白苹果红屏重启。

【维修过程】

  因为换过USB芯片,怕是芯片引起的,直接更换USB芯片后故障依旧。使用最小系统法,就是不插所有外设,只是主板加显示排线开机。

iPad6开机红屏重启,刷机报错4013维修 图1

  发现能正常开机,所有排线一个个装上去,前后照相机都能正常使用,重新开机后又是红屏重启,反复试了多次发现跟外设没关系,有时能进系统,有时红屏重启。

  根据以往的经验,iPad红屏大部分为硬盘损坏,但这种不像是硬盘坏,应该是哪里虚焊了。考虑应该是CPU,原来正常的,以前摔过,换USB的时候拆下主板加热加剧了CPU虚焊。反复开机,手稍微用力按着CPU基本没反应,也是反复红屏重启。接下来考虑做CPU还是换硬盘,这种基本没什么可查的信号,想着反正换个硬盘也费不了多大的事,直接换了个硬盘。

iPad6开机红屏重启,刷机报错4013维修 图2

  测试用的硬盘只要是64位的就行,不用考虑写底层和序列号,装上硬盘刷机亮白苹果后报错4013,进度条不走,把CPU重装后装机正常。

【经验总结】

  iPad没有什么外设芯片,基本上一直红屏的大部分是硬盘问题,有时能进系统的大部分是CPU虚焊了。先搞哪个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本文作者:迅维快修

网友:
很不错,学到了。敢问楼主接修外地机吗

网友:
ipad的胶和iphone差不多吧,平板还没敲过

网友A:
IPAD6的屏好像很贵的啊 IPAD的CPU 好像比手机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IPAD6的屏好像很贵的啊 IPAD的CPU 好像比手机难

屏幕700多呢,整机也没多少钱,一半一半

网友:
4013  一般都是 CPU  和硬盘坏 ,。

网友:
我想知道,cpu是用风枪拆的吗,多少度

网友B:
A8X的CPU   我们这边市场都没人愿意接这种活。。。。还是手机的CPU好弄一点

网友(2018-07-28):
引用 网友B:
A8X的CPU   我们这边市场都没人愿意接这种活。。。。还是手机的CPU好弄一点

A8x很难吗?比A9还难搞吗?

网友:
4013 硬盘问题多或暂存 应该跟CPU没卵关系  CPU和暂存是分开的

网友:
4013  一般都是 CPU  和硬盘坏 ,。
谢了

网友:
学习了。4013  这代码,以后就知道是什么坏了

网友:
感谢管理员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