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Z77-S3SH主板后置USB不能用维修

楼主(2018-06-25):
技嘉Z77-S3SH主板后置USB不能用维修

  接到外地一个用户发来的Z77主板,说是后置USB不好用。接过板子插上键盘,通电,键盘灯已经亮了,这样的话USB供电不用测了,肯定正常。

  接着测USB数据线的对地值也正常,那就只能查USBOC#过流检测信号了。这板没有一模一样的图,但有参考的图和点位,在迅维论坛上下载了,打开一搜OC#搜到了这儿。

  又通过信号名搜到了桥那面的。

  可以看出有两组USB过流检测信号 USBOC_F和USBOC_R,打开点位图找到D11这个管子,测量这两个过流信号的电压。

  可以看出D11下面有两个小元件,再看实物图。

  点位图跟实物图在这里是一模一样的,经过测量USBOC_F为3.3V,正常,USBOC_R为0.8V不正常。

  通过USBOC_R找到分压的地方。

  知道了电阻的位置号,在点位图上找到这两个电阻。

  点位图跟实物对比这里是有点差别的,因为版本不一样,但是可以对付着用,看实物图。

  实物上两个电阻是横着的,点位上是一横一竖的,不过都是同一个电阻。靠近接口一边的电阻是R72,另外一个电阻是接5V的R60。

  看到两个电阻第一直觉是8.2K电阻的问题,但事实上不是。把8.2K电阻拆下来测量阻值,正常。再把15K电阻拆下来测量阻值,变成了1.7K,看来是15K电阻的问题。

  由于15K电阻不好找,所以改用别的电阻。通过电子电路计算器算出8.2K和4.7K分压出3.1。

  于是把8.2K的换到15K电阻上面,找个4.7K的电阻换到8.2K电阻上面,通电测试,  D11管子的两个USB过流信号已恢复正常的3.3,接硬盘进系统USB已正常。

本文作者:(论坛ID:句容诚信电脑)

网友:
好经验,讲解到位,感谢楼主无私分享。

网友A:
电阻买新的方便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买新的方便多了

伙计 怎么去卖新的电阻 最好是各种电阻都买齐,免得找。 商家要卖就是成卷的,数量过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