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Omni 305 pc 芯片烧毁

楼主(2018-06-25):
接到一台HP一体机   客户留修!   接电流表不通电
     直接拆机   发现电源接口上方一MOS烧毁 看不清型号  求助论坛朋友,图纸的话也找不到   所以确定不了型号  不知道谁手里有这个机器
     直接上图  看着方便点

版号也在上面   有机器的话谁帮我对照一下   看看是什么型号
    在线等  急急急~
          在线等  急急急~
                在线等  急急急~

网友:
这个一般是保隔,n沟的可能性比较大,笔记本保隔部分的管子可以替换,

网友:
只要公共部分对地阻值正常,n沟p沟都可以装上试试

网友:
一体机有没有是池, 直接连过去就OK  这款机通病来的

网友:
N沟道场效应管,保护隔离用!换一个试一试。

网友:
好多天了  ,今天才想起来回复一下  机器发帖当天就修好了,听从大家的意见  换的笔记本的保护隔离管  还有旁边的一个二极管也坏了 一起换的才好了  刚开始换一个管烧一个  后来才发现是旁边的 二极管通了

网友:
看起来像保护隔离管子啊,试下P沟道看看

网友:
这个不是P就是N了,可以换上去试,一般不会发生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