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706MAC装win10无线上网特慢

楼主(2018-06-25):
A1706MAC装  win10无线上网特别慢   有没有这个无线网卡的驱动

网友:
查查是什么型号的网卡  然后在去官网下不就得了嘛

网友:
楼主,你的这个机器在苹果系统下可以正常使用吗?

网友:
在苹果系统下上网正常 宽带没有问题  接位置USB插网线上网正常,用热点网速也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