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小心把客户的硬盘摔坏了怎么办

楼主(2018-06-25):
一台Y510不通电,隔离保护电路的分压电阻有问题,修好了后电池能充不能放电。
跟客户说留我这订电池测试
笔记本放在盒子里   在我头上的隔层板上
结果第二天拿盒子试新电池的时候硬盘从2米高掉地上啪唧。。。。。。
外观看不出来,    刚接到台式机的时候还能看到2个盘   点不开    点了无响应
后面再插上   什么都认不到了    现在直接都不转了
不懂修硬盘的 拆开能搞好吗

H55
电脑不是拿来不亮的,你就说电压过高硬盘 烧坏了,没办法烧坏了,要是拿来能亮进系统的你就倒霉了赔钱吧

网友:
刚通电时可以转,就是感觉转的不均匀

网友:
篓子大了!硬盘不值钱,数据呢?

网友:
有有用户,赔个硬盘也不行,人家是要数据的,,,,,,

网友:
开盘,磁头坏了,换一对就可以了,~~~~~~~~~一定要无尘室

网友:
这种事还要问我们怎么办啊??? 想昧着良心就说本来就是坏的,想认栽就直接跟客户说

网友:
客户不傻!

网友:
磁头估计坏掉了。。。。。。。。。。。。。。

网友:
磁头估计坏掉了。。。。。。。。。。。。。。。。。。。。。。。。。。。

网友:
不要再通电了 越通电越坏 开盘数据恢复把吧

网友:
和客户沟通一下有没有重要数据 没有赔个新硬盘给人家

网友:
想昧着良心就说本来就是坏的,想认栽就直接跟客户说

网友:
磁頭壞了,事情可大可小,有重要資料就大事,如沒有就小事

网友:
硬盘有价,数据无价。客户就不让你也没办法

网友:
昧良心了,怕有资料。结果客户说没资料

网友:
那就好咯,对客户好点,换个硬盘别赚那么多了。

网友:
磁头坏了,开盘费400-600,不便宜呀。

网友:
你摊上事了  大事化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