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VF142A23T HK8半小时掉电

楼主(2018-06-25):
Sony SVF142A23T HK8 30分钟掉电。BIOS刷了很多个。也合成修改过ME ,都可以显示 而且亮机快,但是只能用半个小时 ,还是BIOS程序问题吗??

ME提出来是4.99m  应该是企业版

网友:
如果每次都是半小时掉电,那可能还是BIOS问题

网友:
bios!备份拿来

网友A:
有没有考虑换下散热铜管呢,还有温控有没有检查

网友:
ME合成BIOS怎么弄的。。。。。。。。。。。。。。。。

网友:
我感觉30分钟准时掉应该是BIOS问题  如果刷过确定OK的就得查其他问题了

网友:
如果每次都是30分钟掉电,基本排除硬件故障,电容 温控等硬件坏都是不定时掉电

网友B:
楼主,你刷的BIOS程序如果没有问题,那就换个桥试试看?是准时30分钟掉电吗?

网友:
bios买的吗    ,让 他们给你改改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考虑换下散热铜管呢,还有温控有没有检查

散热问题应该不会准时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刷的BIOS程序如果没有问题,那就换个桥试试看?是准时30分钟掉电吗?

准时30分钟掉电

网友:
再刷个BIOS程序试试看,不行就换桥吧?

网友:
换个CPU试试,以前见过P6000换I3的CPU有过这样情况

网友:
不一定是BIOS问题了 song的还没看见有me问题的

网友:
小忙!楼主稍等

网友:
准时掉电就应该是BIOS问题   ...............

网友:
按正常修,准时掉确实刷BIOS修好很多,但有的机器刷了改ME的还掉,这就要考虑PCH或是CPU了,遇到过桥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散热问题应该不会准时掉电

半小时准时掉电问题 你是否换过CPU或者PCH,注意你PCH型号和CPU是否匹配 和HM70是不能上I3 I5 I7之类的一样的道理,所以你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是客户更换了I系列CPU升级导致的 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是进系统掉电吗?有可能是系统吗?有时候问题没有那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