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K660D-I5 D4 进水,掉了个电阻 求图纸 哪位坛友手上正好修这个板,帮忙量....

楼主(2018-06-25):
神舟战神K660D-I5 D4 进水,掉了个电阻 求图纸 哪位坛友手上正好修这个板,帮忙量下R155电阻 板号:

网友A:
图纸似乎没有
希望有在修一样的帮你看下

网友B:
前几天刚修过一台送走了。。这机器没图 对着芯片的引脚定义看看吧  或者找找用这个芯片的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似乎没有
希望有在修一样的帮你看下

谢谢了 ,已经修好了  是0欧电阻   论坛下了个NB675 PDF  对着引脚 查到了4.7欧电阻   直接用0欧代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刚修过一台送走了。。这机器没图 对着芯片的引脚定义看看吧  或者找找用这个芯片的图纸

谢谢了 ,已经修好了   论坛下了个NB675 PDF  对着引脚 查到了4.7欧电阻   直接用0欧代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