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八脚芯片

楼主(2018-06-25):
USB管理的小八脚芯片怎么测量它好坏?型号ASP0A4

网友:
拆掉它再试机就行,或者直接拆掉短路1脚跟8脚

网友:
这个可以拆了。。。。。。。。。。。。。。。

网友A:
拆掉不要也无所谓吧

网友:
拆了试机

网友:
直接拆掉短路1脚跟8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掉不要也无所谓吧

拆了不飞线,               外设没供电的。

网友:
大神们都实践过啦,拆吧,。。。。

网友:
第八脚有输出就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