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无背光维修

楼主(2018-06-25):
手里有一个故障板  ,开机一片黑 , 还以为没有显示,
换了屏还不显示
最后在强光下看到白苹果
  开始检测主板的故障

首先接电测量显示连接座的2脚  背光供电输入
测量无电压

测量从背景灯升压管到座子的电容,很幸运的测到了电压

从c1505到座子之间只剩一个保险电感fl2024

用万用表去测量这个电感  电感直接飞走了   氧化太严重了
因为电感本身就是一些导线缠在一起的  而且是保险电感我就用一些锡和飞线短接了
短接后正常开机亮屏  维修结束

网友:
这种故障就是秒修,搞维修赚钱就靠这

网友:
6的背光,修得多的一就是灯光ic 升级二级管和电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