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E1-571G进水不出CPU供电

楼主(2018-06-25):
此板进水IO处,清洗干净烤板后,全板供电正常,就是没有CPU供电,测到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都满足,断开ISL95836第18脚接地电阻,不上CPU,CPU供电1.1V正常,表明CPU供电芯片是正常的,只能按时序一步步查,最后查到H_CPUPWRGD信号没出,通过CPU座子测出来的,测到桥工作条件满足,考虑到IO有进水,IO上面就是桥背面,不排除桥BGA下面受潮可能性,上BGA加焊桥,加焊完后,再次上电,电流还变,还是不出CPU供电,不过现在测到H_CPUPWRGD信号1.02V已经出来了,看时序这个信号出来后就可以出CPU供电了,可是现在还是不出CPU供电,以为BIOS有问题,刷了BIOS还是一样不出CPU供电,现在只能换桥了吗?

补充:CPU供电芯片的VDD正常 VDDP正常,VR-ON也正常,BOOT4.5V也正常,VR_SVID_CLK.VR_SVID_ALRT#  VR_SVID_DAT这三个信号已经正常1.05V,但是CPU供电还是不出,又换了一个全新的桥,而且CPU供电芯片换了还是不出CPU供电,现在HM65后的机子,修个CPU供电快要疯掉

网友A:
进水的机器还是重点排查进水的地方 CPU更换过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的机器还是重点排查进水的地方 CPU更换过了么

换过CPU,刚刚我又换了桥,结果一样

网友B:
Cpu供电的开启电压有没有,查电压源头啊!

网友C:
重点查下svid看正不正常然后就是芯片!!!

网友D:
还是要查CPU供电芯片的条件和桥的各个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的开启电压有没有,查电压源头啊!

已经排除了,取掉18脚对地电压CPU供电可以出来,肯定就是SVID那里问题,跟CPU供电这片没关系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重点查下svid看正不正常然后就是芯片!!!

H_CPUPWRGD信号已经出来1.02V了,按道理就是SVID正常,可以出CPU供电了,桥换了还是一样,所以很迷解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要查CPU供电芯片的条件和桥的各个供电是否正常?

桥已经发出H_CPUPWRGD信号了,桥工作条件不满足是不可能发出这个信号的,按时序这个信号出来下一步就是出CPU供电了,而且CPU供电工作条件满足,取掉18脚电阻CPU供电可以出来,跟CPU供电这片没有任何关系了

网友:
换个芯片看看  查查SVID!!!!!!!!!!

网友C:
引用 网友E:
H_CPUPWRGD信号已经出来1.02V了,按道理就是SVID正常,可以出CPU供电了,桥换了还是一样,所以很迷解

svid是CPU发出的CPUpwrgd是在svid之前,CPU工作条件满足才会发出有效的svid信号开启核心供电好好查CPU工作条件说不定会有惊喜!

网友:
兄弟,不行就放弃了别把自己累着。。。。。

网友:
我 一般修不好  就改天,换个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svid是CPU发出的CPUpwrgd是在svid之前,CPU工作条件满足才会发出有效的svid信号开启核心供电好好查CPU工 ...

CPU工作条件已经满足了,取掉18脚电阻CPU供电就可以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