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S不开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8-06-25):
故障现象:
不开机,主板接电大短电流1A。
维修过程:
接上直流电源,短路电流直接跳1A。
用手感觉CPU上面有点发热,感觉可能是背光电源位置有短路造成的,拆下CPU屏蔽罩发现进水痕迹

然清洗后未发现元件有明显氧化腐蚀痕迹,不好判断,只好在周边熏上松香并接电测试,发现背光电源松香一下子就化了,应该是背光电源损坏短路了

从料板上拆了个背光电源换上,接电测试发现短路好了,马上装屏开机,发现电流正常跳变,但是屏幕一直黑的没有反应,拿了个手电一照,发现有苹果图案,想可能是料板的背光也是坏,重新换了一个背光,状况依然,把板子放显微镜下一放,忽然发现D4020的一只脚有发黑腐蚀痕迹
这是升压电路上的关键元件,和边上D4021及L4020L4021组成了背光的整个升压电路,损坏会造成电压升不上去,整体更换之。

开机测试正常,维修到此结束。

苹果6s不开机专题帖:https://www.chinafix.com/zt/5424-1.html

网友:
思路清晰,图片也清楚,果然是高手。可惜亮机时主板图片看不到,略有遗憾。

网友:
学习了。。 思路清晰    学习1

网友:
学习了。。。。。。 思路清晰

网友:
看过程虽然不难,但是还是需要细心,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