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nns.G显示器白屏

楼主(2018-06-25):
逻辑板是独立的,屏上的电路板分左右,测量VGH没有电压,拔掉一侧的屏线,测量VGH就有电压了,正常了,接上屏线VGH就没有电压了,是屏上电路板短路,还是屏坏了呢?,有遇到的吗,谢谢了各位。显示器型号:HSG1081

网友:
是有一边的逻辑板或软排芯片短路,最简单的,仔细观察逻辑板,再不行线都插上用手摸,看是否发烫,包括软排芯片。

网友:
先换逻辑板   再看帮片

网友:
路过学习下,楼   主修    好   了吗哪里短路了

网友A(2018-08-18):
我今天也修到一个这样的机器,白屏,换驱动板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也修到一个这样的机器,白屏,换驱动板好了

换驱动板好的?那也可以了  ,我那个是屏幕的问题

网友:
上不了图了,客户拿走了,屏幕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