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 USB不好用

楼主(2018-06-26):
机器来的时候说是进水,可是拆开后发现U口附近轻微腐蚀,于是清洗后发现不能用!有5V 阻值也正常600左右 求助
求助
联想
进水

网友:
没腐蚀的USB能用不

网友:
还是腐蚀的地方那里有问题。

网友:
只有一个腐蚀了的U口不好用可能是口本身有问题了 时钟数据有波波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