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这样的花屏谁见过 求助不是显卡问题 不是显卡问题

楼主(2018-06-26):
笔记本这样的花屏谁见过 求助不是显卡问题  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
                          这个是显存的问题吧?

网友A:
很多  额  还有想问 下载分如何来。。。。

网友:
这样的花屏不是显卡就是显存啦,还不检测再问

网友:
碰到是系统问题,但是这种现象很少见。

网友:
既然不是显卡问题,就是显存问题了。。。内存也有可能

网友:
是显卡问题,把主板显卡加热下就可以试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  额  还有想问 下载分如何来。。。。

多发帖回帖慢慢积分就多了

网友:
这个屏接口应该有一个均杭电组,看一下正不正常,有问题也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