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看芯片如何代换?

楼主(2018-06-26):
问一下,大家都是怎么代换芯片的?怎么确定两颗芯片是否可以代换?是靠经验吗?还是有这一类的书籍?
芯片

网友:
一靠经验 二靠PDF 类型一样 引脚定义一样 尤其带电源的脚 信号脚不一样不会烧板子不过装上用不了

网友:
首先看图纸,没有图纸看芯片型号,论坛里面有文章,有些芯片可以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