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U50V笔记本不触发维修案例

楼主(2018-06-26):
华硕U50V笔记本不触发维修案例

  机器型号:华硕U50V

  故障现象:笔记本不触发

  维修过程:

  外地发来一台华硕U50V笔记本电脑,说有时候可以正常开机,有时候按开关没反应,拆开是这样的,修的焊油到处都是。

  清理干净没发现进水腐蚀等问题,接电待机电流0.011,测量待机电感3V、5V正常产生电压了,开关高低高正常,不上电。

  此款机器无图无点位,参考F83V图纸开始查条件。大致测量了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测量PM_RSMRST#为0V,这款机器PM_RSMRST#为0V就不对了。

  说明故障点还是在前面部分,EC自身条件都测满足的情况下就测量适配器检测信号,当测3V、5V电压PG信号时发现了故障点。

  SUS_PWRGD只有0.02V,断电打阻值四百多也正常,根据F83V图纸跑此信号。

  经过一个二极管连接其他电源信号,还连接了其他三极管,遇到这种情况故障点还是放在这部分的上拉排阻上。板子表笔跑线路先找到此二极管,然后再找到此排阻。

  确定是这排阻之后直接在华硕料板上找了个更换掉。

  换上排阻通电测量PM_RSMRST#已经被成功执高为标注的3.3V了。

  反复测试均可触发亮机,装机测试功能OK后交给顾客。

  大部分华硕机器还是好修的,无图无点修起来的确很懵,在无图无点的情况下我们可参考同芯片有引脚定义的图纸来维修,也是可以修好大部分机器的。

网友:
最讨厌现在板子没图纸 没丝印而且用了很多查不到参数芯片的了    修起来贼鸡儿难受

网友:
rsmrst#没有应该不能触发吧,还没见过这个信号为低可双上电的。

网友:
看错了,楼主表达有点不清楚

网友:
学习了,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方法一般比困难多。

网友:
楼主,你修这个机器修的很好啊!一点都没有走弯路啊?

网友:
好贴必须加分。。。。。。。。。。。。。。。。。。

网友:
楼主还真厉害哦,服你聊,这种板子没图纸也修得这么好,服你

网友:
大神级的高手就是厉害,一点都不拖泥带水的!!!

网友:
示波器买了三年了一直没用过~现在找资料学习学习

网友:
华硕机器没图纸,不过有点位图,要是三无遇上疑难先干不顺眼的排阻试下也许有惊喜。

网友:
二修的不太好修,楼主也是有心了